鸡架到货

楼主(2017-08-02):
今天终于收到我的第一台鸡架550伞折好嗨心,可惜还没选动力,欢迎给意见

楼主:
是的,还没配动力呢

网友:
2810 800kv

网友A:
能上15寸 就上6S
现在飞机不上6S都可惜 续航不是很好

网友:
又搞大家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上15寸 就上6S
现在飞机不上6S都可惜 续航不是很好

正有这打算

网友B:
我的自组全卖了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自组全卖了~

卖出去了吗?

网友(点评):
卖掉了,都是到手加遥控接收就能飞的,加个屏幕运动相机就能航拍的。

网友:
DJI E800,看看机臂长度够不够,够的话E800是非常好的选择。

网友:
3508,400kv上15寸桨,6s8000电池

网友C:
注意一下 这个鸡架的脚架不稳,地下的塑料件容易坏,别问我怎么知道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注意一下 这个鸡架的脚架不稳,地下的塑料件容易坏,别问我怎么知道的

那怎么加固?

网友D:
http://www.flyeval.com/
你直接参考这个网址吧,我也搞了个500的机架,配的2814 700KV电机,在确定负载重量机架飞控电调重量后,通过改变动力配置和电池容量范围假如是负载500克,电池重量一样(4S 8000  6S 5300)其实2814 13寸和35系列电机14-15寸桨 6S飞行时间相差无几,错的不远,但28的电机时间短两三分抗风性好于6S的配置,同时6S配置投入高些,假如要20分以上肯定6S配置14-15寸桨,15-20分 28配12-13寸桨有较好的抗风性。看具体需要了。

网友:
3508电机,40安电调,4S电池,12寸桨

网友E:
和我的机架一样,建议买大疆的支持双回中飞控,好飞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和我的机架一样,建议买大疆的支持双回中飞控,好飞

是NAZA_M还是NAZA_V2飞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和我的机架一样,建议买大疆的支持双回中飞控,好飞

你用什么动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http://www.flyeval.com/
你直接参考这个网址吧,我也搞了个500的机架,配的2814 700KV电机,在确定负载重 ...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这个机架,E800刚刚好。

网友F:
买些好设备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买些好设备

推荐下呗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怎么加固?

我也没什么好办法,又买了一些易坏的配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没什么好办法,又买了一些易坏的配件

没合金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推荐下呗

个人喜欢银燕动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合金的吗?

我没找到,如果有条件可以自己cnc搞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用什么动力?

就是我和你说的动力

网友:
楼上的忠告,值得注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NAZA_M还是NAZA_V2飞控?

大疆V2飞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