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一款室内穿越机

楼主(2017-08-03):
纯新手,想要一台简单点的,能直接上手加控就飞的那种,目前看到两款,Tiny7和乐迪的F110 不知道选哪个好,大神们求推荐!!

楼主:
没人回啊

网友A:
babyhawk和F110,喜欢无刷就babyhawk,喜欢有刷就F110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都不错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abyhawk和F110,喜欢无刷就babyhawk,喜欢有刷就F110。

好的,谢谢建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要看你要便宜的还是贵的 便宜的Q95整机   贵点的的就是图片这种

贵的新手玩着可能有压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就用QX95整机好了  又便宜 机架又轻 还耐摔 新手的首选

好的,我去某宝淘一下

网友:
有刷小黄鸡吧。tiny7。

网友:
一搜一大把,看个人喜好

网友:
系统故障通知:使用电脑登录论坛,图片上传功能故障,造成时而图片上传不上去,时而可以上传,给大家发帖带来不便,技术人员正在寻找原因。会员们可以下载手机app发图可以正常使用!给大家带来不便,在此道歉了!我们正在努力!

网友:
自组推荐路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