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外文翻译】Betaflight 3.2.0-RC2 更新说明

楼主(2017-08-04):
在更新固件前请仔细阅读说明文档
新特性
  • 全面支持F7系列处理器
  • 支持SITL 模拟器
  • 在CMS中增加十字光标
  • 针对Y3三轴布局飞机优化了控制I值震荡的控制性能
  • 增加了对  SP RACING F3 OSD/PDB 飞控的支持
  • 增加了 horizon_tilt_effect command 命令//这个命令在cleanflight1.13版本里面出现,是为了改善horizon(半自稳模式)下的飞机在自稳和半自稳之间两个模式切换时的连贯性问题,使得在做大机动时,两个飞行模式之间的转换更加流畅。
  • 改进了调度器的效率
  • 提高了马达的输出分辨率
  • 提高了PWM计时器的精度
  • 增加了 Proshot1000这个新的电调协议
  • 改进了配置页面的结构
  • 改进了OSD显示性能//现在可以显示更多的内容了,甚至包括单块电池电压等等,现在你可以选择显示单块电池电压,在显示3.6V时降落。
  • 支持更多新出版的飞控
  • 增加了基于噪声频率的自动滤波器。//这是一个重大改进,据说大大提升了电机的效率,当然某些机器上也会遇到过热的bug。具体使用方法目前是直接将D值滤波器设置为0,就启用了 自动滤波功能。
  • 修正了自稳模式下,启用和禁用 RC 平滑度的bug
  • 抗乌龟模式//这个名字和内容完全不相符合,老外脑洞有点大,其实是利用Dshot的编码实现blheli-s电调的各种自定义BB叫,可以在最新版的3.1.2以后的调参软件里面看到这些选项。
  • 改善了黑匣子记录占用的空间,现在记录更加紧凑小巧。并且允许根据存储空间来决定高码率记录,还是低码率长时间记录。
  • 增加了摄像头控制功能。//主要是雨燕2split这个摄像头,可以通过飞控调整摄像头参数。
  • TBS现在兼容LED灯的闪烁指示。
  • 在解锁以前,OSD,CLI命令可以通过电调上的BB响来指示状态。

实验性的功能——请谨慎使用
  • 实验性的增加了炸机检测和自动恢复功能。//主要是通过飞机异常增高的滚转率和马达异常加速到峰值来检测,判断飞机是否炸鸡是根据CLi命令行中各个方向的滚转率来判断,默认数值较低,有可能干扰正常飞行,需要通过CLi命令来调整。当飞控判断飞机进入异常旋转状态时(比如滚转率突破2000°/秒),飞控会自动拉平机身。设置的好,这简直就是新手福音。
  • 修正了禁用Airmode的时候全油门下的漂移。
  • 实验性的增加了F4 处理器的超频功能。

修正以下问题:
  • 修正GPS 串口溢出错误
  • 修正了禁用Airmode功能时,全油门下不稳定的bug。

请大家注意现在3.2.0还是RC-2的预览版,固件各项功能后续还要继续改进,所以有可能与实际使用有出入的地方,可能也会有一些bug。正式版本预计在今年10月发布。不过想尝新的同学已经可以在调参软件中更新这个版本的固件了。

总体来看,BF的固件的界面友好度在不断提高,对于比较难的滤波处理,现在来个自动调整不用人工校准了。包括这个抗炸鸡功能,感觉对新手很有帮助。

翻译有问题的地方,请大家指正,祝大家飞的开心!

网友:
系统故障通知:使用电脑登录论坛,图片上传功能故障,造成时而图片上传不上去,时而可以上传,给大家发帖带来不便,技术人员正在寻找原因。会员们可以下载手机app发图可以正常使用!给大家带来不便,在此道歉了!我们正在努力!

网友:
感觉3.2.0更新了不少实用性东西
搞的我都想换个带OSD的飞控了

网友:
不错不错,感谢楼主翻译。期待3.2.0正式发布

网友:
感谢翻译,不知道目前有没明显的bug啊

网友A:
强烈支持,
抗乌龟模式,还以为会自动控制一边的电机,让倒在地下的穿越机自动翻回来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3.2 正式版要10月份才能发布
大bug 不少 包括log 没法停或者开始记录
那个快速恢复功能还在测试 现在设定是不能改rate 和super rate 改了这2个值随便一番机器都会认为你失控了 飞控会接受自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.2 正式版要10月份才能发布
大bug 不少 包括log 没法停或者开始记录
那个快速恢复功能还在测试 现在设定是 ...

行家呀,你又来了,攒
我看约书华说是因为默认阈值太低,好像是超过400°每秒飞控就介入了。。。。。
不过我还没机会出去飞,你这里是修改以后飞控就介入了吗?
好像要通过CLi命令来激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强烈支持,
抗乌龟模式,还以为会自动控制一边的电机,让倒在地下的穿越机自动翻回来。。。。。

你是对的!
我这几天学习了抗乌龟模式,就是让翻到的飞机反转螺旋桨自己翻过来。
还可以空中悬停倒飞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是对的!
我这几天学习了抗乌龟模式,就是让翻到的飞机反转螺旋桨自己翻过来。
还可以空中悬停倒飞。。 ...

还没试验过,现在太热了,有一个月没飞过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