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9D P 一个模型下面多个接收机

楼主(2017-08-04):
X9D P 一个模型下面多个接收机
一个模型下面可以对码多个接收机,能用档位开关切换吗?

网友:
一个模型下面可以对码多个接收机 在model setup 里面 receiver no手动设置为00 或者任意一个数字 然后再对码  一个模型就可以对码多个接收器 X系列接收机适用
这叫model match
不能用档位开关切换

网友:
楼主想多了吧

网友:
有教练接受模块,就是可以两个控控制同一个模型,可以用主控的档位开关切换,,,不知道你是想这样吗

网友:
飞行模式或混控里面设置。

网友:
似乎没有说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