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动脚架

楼主(2017-08-04):
请问用at9s怎么设置和连接电动脚架?

网友A:
遥控器设置一个空余通道,两段开关的,把电动脚架的控制器的信号线接在接收机的对应通道的输出口上,线序别搞错。

控制器接电源,注意电压符合控制器的要求,检查完没问题上电,遥控器拨动对应的开关就可以控制脚架的收放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遥控器设置一个空余通道,两段开关的,把电动脚架的控制器的信号线接在接收机的对应通道的输出口上,线序别 ...

我知道中间红色的是电源线正极,其它几种颜色线各代表什么?

网友:
永远都是中间的正极,剩余的两根线,如果有黑色,那黑色是负极,剩下一根是信号。如果没黑色,就看有没有黄色和白色的,黄白色是信号

网友B:
把两根脚架的线插在y线上,另一头插接收机空余通道。脚架需要设置失控自动放下。否则相机有损坏的风险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两根脚架的线插在y线上,另一头插接收机空余通道。脚架需要设置失控自动放下。否则相机有损坏的风险

怎么设置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怎么设置?

at9S在失控保护里设置起落架的那个通道在失控的时候打开down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t9S在失控保护里设置起落架的那个通道在失控的时候打开down

好的,谢谢。明天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t9S在失控保护里设置起落架的那个通道在失控的时候打开down

失控设置里面一共只有8通道,而我的起落架接在9通道,那怎么设置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失控设置里面一共只有8通道,而我的起落架接在9通道,那怎么设置?

你前面几个通道都用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前面几个通道都用了?

接收机单线连接我是用那个什么S.Bus模式的

网友B:
5通道和8通道控制云台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通道和8通道控制云台的?

是啊,按照泡泡教程设置的

网友:
老晋正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