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帮忙550鸡架用,两电机二选一。

楼主(2017-08-05):
550鸡架用,两电机二选一。求意见

网友:
看你需要啥

楼主:
4108的用20安电调可以不?会不会有点悬?

网友:
550机架,如果你有6s电,那就整4108,不然就用3508

网友A:
1.如果你的550轴距架子,能够上15寸桨的话,4108是比较好的选择,力效更好。

2. 550轴距的机架,除非中心板做得很小,否则14寸桨最大了,这样子的话就只能够3515+1455。

3.当然如果你的550机架机臂不够长,还有办法来使用4108+1555,碳片+管夹的话机臂加长,或者使用铝合金的电机座来加长机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如果你的550轴距架子,能够上15寸桨的话,4108是比较好的选择,力效更好。

2. 550轴距的机架,除非中心 ...

哦,好的谢谢老晋

网友:
20A的电调应该是不够吧,感觉悬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整机重量1.4公斤就用2221电机   1.5到1.7公斤有2312电机   1.7公斤到2.5公斤用3508

我的是550鸡架,哪知道整机多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整机重量就是起飞重量 我的用的是S500机架   自己要装的东西全都装了 就是没装电机  带电池重量1.9公斤  我 ...

那用4108不是更好吗?

网友:
4108,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,嘿嘿

网友:
动力越大抗风能力更好,要想飞机飞得稳除了起飞重量外,还有抗飞能力啊!一般在外面飞总会有风的影响的!

网友:
恩,学习不少东西

网友C:
几个方案都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几个方案都不错。

你帮选个方案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