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华坑D10遥控器上是什么固件,是原厂固件吗?

楼主(2017-08-05):
(图片)

网友:
0.8a  0.8b就是原厂的  照片还是看不了

楼主:
哦,多谢多谢!我这个是5.0的,可能不是原厂固件!!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哦,多谢多谢!我这个是5.0的,可能不是原厂固件!!!

你那个是刷机后的Deviation5.0,刷机后可调功率最大到150mw,比原厂固件的还远
你在哪里买的,居然刷机了
及时采纳我答案

网友B:
不是原厂…刷过了!D5很强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个是刷机后的Deviation5.0,刷机后可调功率最大到150mw,比原厂固件的还远
你在哪里买的,居然刷机了 ...

明白了,谢谢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原厂…刷过了!D5很强大

多谢多谢了

网友C:
其实deviation 固件不稳定的  ,建议刷原厂0.7固件 是100mw功率 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其实deviation 固件不稳定的  ,建议刷原厂0.7固件 是100mw功率 稳定

谢谢老师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个是刷机后的Deviation5.0,刷机后可调功率最大到150mw,比原厂固件的还远
你在哪里买的,居然刷机了 ...

你好大神,求指点,我的白d10刷回原厂固件后显示乱码!是怎么回事啊?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大神,求指点,我的白d10刷回原厂固件后显示乱码!是怎么回事啊???

没有试过,全部按照步骤在刷一遍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91860-1-1.html?x=48943
我贴子,在n楼我发了我的固件,你可以试试 0.8A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其实deviation 固件不稳定的  ,建议刷原厂0.7固件 是100mw功率 稳定

我用了多时都不曾发现这问题,愿闻其详。
我只知道用d5就会采用四合一高频头,但四款芯片可控功率输出和级数不一致,所以高频输出不一定达到菜单显示的数字,看一下程式码就知道。
150mW是基於芯片0dBm输出,再加外置22dB放大器运算出来的,只是理论的数字,会因芯片差异改变,亦没考虑其他如线材的损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试过,全部按照步骤在刷一遍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91860-1-1.html?x=48943
我贴子,在n楼我发 ...

好的,多谢大神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