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疆n3飞控

楼主(2017-08-05):
飞机连接电脑界面不跳转,同时摄像头工作不正常卡顿。换了电脑数据线都不行,不能进去入调参。

网友:
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显示

网友A:
驱动安装好没,设备管理器有没有显示com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驱动安装好没,设备管理器有没有显示com口

有显示coom口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显示coom口,

重新安装下软件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重新安装下软件看看

装过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装过了还是不行

那就不知道了  有可能硬件坏了  寄回厂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