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新科图传发热达到54度高烧,还持续升温

楼主(2017-08-05):
这发热正常吗?
准备突破56度高温
创新科到了多少度 才会进入高温保护状态呢?

在天线下面那个黑色原件是什么东西 发热最厉害了手一摸烫得要命了
好 冲刺60度走起

现在稳定在57.3度
刚打完就57.5度了
准备60度

楼主:
以突破58度咯

楼主:
稳定在58.6度左右漂移  是进入了保护吗?

楼主:
电流大概0.45A左右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600mw图传,夏天图传地面这个温度很正常,空中有气流就不会这么高了,除非你塞在一个封闭空间里面。

网友B:
商家告我说600mw在80℃以下为正常范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商家告我说600mw在80℃以下为正常范围

哇  80度  你试过70度没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哇  80度  你试过70度没

没,是慢慢升的,不过我飞20多分钟下来摸不怎么热

楼主:
测试了下延迟如何 结果0延时 这这这  难道精确度还不够

网友C:
还是那句话 不要拿血肉之躯的体感去同情钢铁侠 人家能200度焊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,是慢慢升的,不过我飞20多分钟下来摸不怎么热

我在室内测试他的极限  恶劣条件下他会怎么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是那句话 不要拿血肉之躯的体感去同情钢铁侠 人家能200度焊接

嘻嘻  才60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600mw图传,夏天图传地面这个温度很正常,空中有气流就不会这么高了,除非你塞在一个封闭空间里 ...

是600m tx832图传 嗯我想知道它会不会达到了高温值后自动降温,
对了为什么我没有设置最佳答案就自动了呢,郁闷~~

网友D:
这个稳定正常  不放心的话加个散热风扇  天线下面那个应该是射频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稳定正常  不放心的话加个散热风扇  天线下面那个应该是射频芯片

嗯嗯

网友E:
应该正常,我的200mw小发射足有65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应该正常,我的200mw小发射足有65度

200都这么热

网友:
蛋定,蛋定,这不算啥!

网友F:
加个液氮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加个液氮

估计冷到运行不了了咯

网友G:
一般商家的回答是酱紫滴:发热正常啊,发热越大,说明发射功率越大。你看发射功率小的20MW的就不怎么发热。放心,不会烧毁的。

我的回答是酱紫滴:发热是因为功率很多都消耗在了发热上面,这是效率低下的表现。说明天线驻波比不合格,或者射频功放电路设计有缺陷,造成驻波过高的缘故。离烧毁已经不遥远了。

根据看帖的经验,在这种状态下屡次烧毁,已经不是个案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一般商家的回答是酱紫滴:发热正常啊,发热越大,说明发射功率越大。你看发射功率小的20MW的就不怎么发热。 ...

有道理  其实大部分能量都拿去发热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600m tx832图传 嗯我想知道它会不会达到了高温值后自动降温,
对了为什么我没有设置最佳答案就自动了呢 ...

图传发热散热到了平衡就稳定了。832应该是没有降温功能的。600mw最高温度很正常,飞起来就低了。所有的地面测试都不是实际飞的结果,别太纠结。玩多了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传发热散热到了平衡就稳定了。832应该是没有降温功能的。600mw最高温度很正常,飞起来就低了。所有的地 ...

哈哈哈 可以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传发热散热到了平衡就稳定了。832应该是没有降温功能的。600mw最高温度很正常,飞起来就低了。所有的地 ...

欧姆威的图传和博亚微的图传如何 想买其中一款

网友:
我创兴科2w,经常70度左右!

网友:
温度过高,不是好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