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模固定翼好还是四轴飞行器好?

楼主(2017-08-05):
航模无人机是固定翼的好还是四轴飞行器好?

网友:
操作来说的话就是四轴好飞容易上手,练习一天就基本不会炸了,而固定翼操作较困难一些,对飞行时的姿态要时刻把握着,而且头对着自己的时候控制的方向是相反的。
经济原则来说就固定翼比较便宜咯一套下来两三百快就可以搞定了,炸了用胶枪补补又能用了;而四轴可以花个一千,而且炸了的话基本又要买过百的配件维修

网友:
各有利弊

网友:
这么和你说吧,如果想有制作乐趣,或是天生手巧的,玩固定翼,唯一缺陷有些慢操作,如果玩四轴,只要不是老司机,不玩手动模式,基本不容易坏,当然,这两样可以玩模拟器,这样就不用担心炸机了,还有四轴价格很高,基本一架四轴的钱可以搞三架固定翼,我指的是自己做,不是买kit空机,反正各有利弊

网友:
都好 都好

网友:
航拍四轴好,固定翼乐趣多

网友A:
多旋翼不属于航模,航模只有固定翼,直升机两个大类

网友:
我先玩固定翼后再玩四轴的

网友:
固定翼的技术含量是好高的。如果想做好,有无穷无尽的分课题。如:垂直起降,折叠翼,长航时,快速拆卸,等等。机型也可以设计为多种多样。
反之,四旋翼,再怎么搞也还是四旋翼,换汤不换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旋翼不属于航模,航模只有固定翼,直升机两个大类

不是这样得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