银燕2306更换轴承转子

楼主(2017-08-06):
先晒配件。2306转子配套了两颗螺丝和所需的四个垫片,一应俱全。上海五金店购入4X9X4尺寸的NMB轴承。。

首先,电机炸鸡后,最易损坏的并非轴,转子,相比轴承内的弹珠,这两者强度都更高。同时如果有返厂电机的经历。当涉及到换转子,轴承是必换的。其实轴承早就挂了。
那么来简单的测试一下轴承不好用,彻底挂了,的方法。

拆开电机,其实一般有问题的都是上面的轴承,屁股的那颗很少有问题,找一根和轴内径差不多的“”铁棍“”,插入需要测试的轴承4MM左右,以第二章图的方向向下稍微用力

并且拧动轴承,判断轴承好坏你要是就插个轴进去拧可能感觉不出问题,一个完好的轴承,在受到侧立之后继续拧动应该依旧顺滑,如果出线轻微卡涩,说明弹珠在碰撞中变形,如果已经很严重一顿一顿的说明弹珠以碎。需要更换。轴承不更换,电机会有高频震动。
最近喜欢关闭飞控的滤波,飞机的姿态控制以及洗桨会更好,但是这个操作的前提是,电机和桨一定要完美动平衡。而且换轴承也是我经常干的事。不是强迫症或者对飞机高频震动无视的朋友可以不换。
那么拆轴承其实是个很麻烦的事,非常紧,至今我也不知道厂家是通过什么机器拆装的,总之不管什么机器,咱们玩家是不可能买一台了。。所以草根也有方法的

第一步拆转子,看似很简单,但是偶尔电机会因为螺丝胶稍微多了点,让最根部的轴和轴承有粘连,很难拔下来。。那么就用螺丝拧进去两圈丝牙,用起子顶住,如3图这样向下轻轻砸两下即可出来。
注意2306有个垫圈,新转子里面也有,要记得上。然后给通过文章开头测试有问题的轴承,上AB胶,AB胶轻轻滴下去,以刚好充盈轴承内圈为准,量不要多,刚好有些下陷为佳。这样另一端刚好有点点凸起。静待10分钟

2205是3mm轴,2306是4MM。。。最好找基本相同直径的东西,这样砸的效果最好。砸的时候线圈用布垫着,否则轴承出来漆包线就挂了。
如果你认为到此就结束了。。那就错了。上轴承绝对是个技术活。如果你硬砸进去,特别是靠铁棍顶着内圈砸进去。那么轴承进去的时候,里面的弹珠已经彻底挂了。甚至笔记拆下来的挂的更惨无法使用。。方法就是,向内砸的时候,垫一个坏轴承。。新轴承用力按下去按不动了,为止,用螺丝刀套一个坏轴承,透过轴承砸新轴承,确保是轴承外圈受力,而不是内圈。
OK。。轴承一定要砸到位,否则上下面螺丝的时候还是会通过内圈吧轴承往下拉,也会损坏轴承。而且拉下来的轴承会分厂紧,电机也不能使用。2306就是这个缝隙。。其余电机自行参考正常缝隙。

以上为2306换转子一例,银燕单卖转子这个方式还是好评的。毕竟没了动平衡返厂也是更换转子,自己买的话省了一趟邮费,在时间上至少能节省一个礼拜。至于轴承,只需要拆装的时候注意点也不是大问题。

网友(2017-12-18):
用AB胶这招绝了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!
只换过卡簧的路过,虽然现在电机轴承都不用卡簧了。。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中间的轴断

网友(2017-08-06):
又见白富美

网友:
不错 一直不知道怎么拆 现在知道了

网友A:
那天拆我的2306没留意
我想问下转子轴顶部和下部两个垫片我看都是有反正之分
分别怎么分反正

网友A:
还有我有一个2306底部螺丝拧紧了会出现电机转动不顺畅的现象
其他3颗拧紧却很顺畅
不知你的是什么情况

网友B:
我有4个DYS也是2205电机也是轴承不行了,一直想换来着,但一直没动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天拆我的2306没留意
我想问下转子轴顶部和下部两个垫片我看都是有反正之分
分别怎么分反正 ...

顶部是平面和轴承接触,底部是凸面和轴承接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我有一个2306底部螺丝拧紧了会出现电机转动不顺畅的现象
其他3颗拧紧却很顺畅
不知你的是什么情况 ...

有的。。。精度有很细微的区别有的拧紧了会对电机有阻碍,两种方法,我自己是用原本电机的U卡很薄那种,剪掉凸起,垫在下面垫片和轴承之间,拧紧后解决。。还有一种就是带上螺丝胶拧紧后电机有阻碍然后慢慢往后松螺丝吗,松一点点电机没有阻碍感之后等螺丝胶干了。第二种方法最好用在顺时针旋转的电机上。否则有极小概率出线丢螺丝射转子的可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有4个DYS也是2205电机也是轴承不行了,一直想换来着,但一直没动手!

其实就是轴承难拆。。总之用AB胶水封死坏的轴承,从另一边砸出来。。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能拆轴承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的。。。精度有很细微的区别有的拧紧了会对电机有阻碍,两种方法,我自己是用原本电机的U卡很薄那种, ...

非常感谢 看来我装的是对的 以后要考虑买个螺丝胶了

网友C:
AB胶好手段……
用坏轴承顶边好手段……

网友D:
还有我有一个2306底部螺丝拧紧了会出现电机转动不顺畅的现象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有我有一个2306底部螺丝拧紧了会出现电机转动不顺畅的现象

有的。。因为轴承和定子之间可能存在没有砸到最里面的情况,只要差了一丝丝就可能拧紧后有阻力。参考9楼方法。。。我个人推荐用第一种。。并且上螺丝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B胶好手段……
用坏轴承顶边好手段……

哈哈。被逼的。。。8元一颗NMB轴承。。。第一次我砸进去之后拧动就卡涩明显,弹珠已经碎了。。。这个不解决就无法更换,换上去就挂了不是哭死

网友:
厉害,我的3508怎么换轴承

网友:
巧手一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