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,130穿越电机烫,续航短

楼主(2017-08-06):
请教一下各位大神,130电机特别烫,续航短。4s550电池,1408电机,bf3.0.1固件。兄弟们有好的pid烦请给一个。谢谢,在线等!急!

楼主:
补充一下,3030两页桨

网友A:
哈哈,你咋还在用3.0.1的固件啊,好歹也刷个3.1.7呗
你这个电机我买了9个,轮流炸轮流修。
550mAh 4S电池续航满天飞4分钟以内,850mAh4S电池续航满天飞三分半到四分,
悬停550mAh 5分钟,850mAh六分半。
电机的确比2205要热,但是还没烫到手摸不上去。
我记得只要手能摸上去,电机温度应该就还在允许工作范围内吧,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。

网友A:
桨没用这个两叶,主要太硬,炸机容易炸烂电机上盖,后来用的北穿理想桨,那个不错,而且三叶,炸坏一点点掰一拜还能用

网友:
我机器带了电流计,发现这种小电池容量还有一般的时候电压就掉的比较低了,后来干脆不看电压,飞到450mah和750mah落地,续航时间长一点,落地电压3.5~3.6v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你咋还在用3.0.1的固件啊,好歹也刷个3.1.7呗
你这个电机我买了9个,轮流炸轮流修。
550mAh 4S电池续 ...

80度以内电机都要正常工作,超过80度电机就会退磁,你手摸电机能坚持五秒钟以上,不会进行缩手反应,证明电机温度没有超过80度

网友:
能暴力飞多少分钟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80度以内电机都要正常工作,超过80度电机就会退磁,你手摸电机能坚持五秒钟以上,不会进行缩手反应,证明 ...

现在的磁钢耐的温度还要高一些,没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磁钢耐的温度还要高一些,没事的

为了保护电机寿命,这么做也值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桨没用这个两叶,主要太硬,炸机容易炸烂电机上盖,后来用的北穿理想桨,那个不错,而且三叶,炸坏一点点掰 ...

飞机关键是滤波调成50抖的就不能飞,是不是两页桨效率低的原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你咋还在用3.0.1的固件啊,好歹也刷个3.1.7呗
你这个电机我买了9个,轮流炸轮流修。
550mAh 4S电池续 ...

今天刷了有20个固件,cf到bf都是电机特别烫,不能用手摸。是不是pid的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80度以内电机都要正常工作,超过80度电机就会退磁,你手摸电机能坚持五秒钟以上,不会进行缩手反应,证明 ...

关键是我认为已经超了80度了,再者电池续航貌似只有2分钟。怎么调pod?

网友:
我的1606电机,128轴距小飞机,电机转速过高,声音尖锐,发热巨大。走了很多弯路后找到原因,桨叶效率太低,换3045三叶桨后,改善很多。

网友:
哈哈,你咋还在用3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池换成3S的就不会烫了   你的电机应该不支持4S电机  电机上的2-4S  厂家虚标了   在给你一个小机架用的PI ...

谢谢哈,一定,今天买个3s电池试试,3s会不会不暴力?

楼主:
顺便说一下,此机出售,有意带价来

网友:
看着不太协调呢?

网友D:
调到最高进角

网友:
哈哈!一样的电机一样的机架,不用飞塔,只能说飞机有点重,电机烫解决了么

网友:
我是把p降低后温度正常了,刷了新固件也是烫的不行,你的pid好的话分享一下

网友:
嗯,这个办法我前天尝试了一下,默认是中进角,我调高一档到中高进角,电机烫手现象有一定改善,我下次出去飞再试试高一档进角看看。

另外我还了3S电池,感觉3S电池和4S电池动力真是差了一个档次,拉起高度都要预留很多,同样电机烫手的问题也有一定的改善。
呃,我用的3S 1300mAh电池,128g,对于140飞机来说是有点重了,飞机起飞动力还是够的。做动作油门比4S要拉高很多,不过续航时间嘛,长的很夸张了。

网友E:
其实只能说明,很多小电机4S是一种极限电压了。。。就本身温度和体质来说,不适合4S而已。所以特别烫。

网友:
好长的天线

网友:
后面那辆车是什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其实只能说明,很多小电机4S是一种极限电压了。。。就本身温度和体质来说,不适合4S而已。所以特别烫。 ...

有可能,4S已经到了电机的上限。
但是我现在发现进角的影响很大,毕竟大部分电调的配置是为了适配大部分电机的,对于这种小型高KV电机的话,可能需要调整一下。现在的电调固件进角分的更细了,分为6档,测试起来花点时间,等我测试完了上结果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,4S已经到了电机的上限。
但是我现在发现进角的影响很大,毕竟大部分电调的配置是为了适配大部分 ...

还有有时候悬停电机温度高。但是暴力飞也还是那个温度。。。加上天热。。反正不是过分烫不用管就是了。漆包线耐温120°以上。不怕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有有时候悬停电机温度高。但是暴力飞也还是那个温度。。。加上天热。。反正不是过分烫不用管就是了。漆 ...

是的问题的确不大,就是每次飞下来有点焦糊味。。。感觉怪怪的。
焦糊味是我垫的3M胶布受热的味道。。。现在已经烫平成一整块塑料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我认为已经超了80度了,再者电池续航貌似只有2分钟。怎么调pod?

我今天试过了,电调进角改成最高,两块电池油门轰下来下来,电机温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调到最高进角

你的这个办法非常有效!感谢分享经验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哈,一定,今天买个3s电池试试,3s会不会不暴力?

今天搞了块3S电池,1300mAh,电池又重,拉起高度要预留很多,今天一开始按4S电池留的高度,满油门拉不起来直接拍地上了。。。。

网友F:
130用1300的太大了吧?300的8克的重量能飞的好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今天试过了,电调进角改成最高,两块电池油门轰下来下来,电机温热。

分享一下pid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130用1300的太大了吧?300的8克的重量能飞的好吗

140机架,三寸桨,用3S,1300mAh电池,机身超级重,但是续航时间长,能飞上五六分钟。
用4S 550mAh,续航2分钟,但是机动性很好,飞机灵活,加速接近5寸机。
用4S 850mAh电机,续航三分半,机动性还行。

300mAh电池我觉得没意义了,1408电机耗电量远超1306的。

网友:
固件版本 3.1.7 飞控是Omnbus F4 SD。
不过我的个人意见,PID这种东西换个飞机就不一样,你的桨也不一定和我一样,除非真的是一模一样配置的飞机。
如果直接借用可能会有点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