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坑小穿越求助!!!

楼主(2017-08-06):
华坑110小穿越机飞行中忽然坠落,试机发现左后电机忽转忽停,手摸很烫,想自已修理,不知是电机坏了.还是电调坏了啊!求指点!!!

网友A:
手拨动电机自己感觉下
如果和其他电机相比有阻力感
那八成就是电机轴承或磁片碎了
如果没有阻力感也可能线圈断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拨动电机自己感觉下
如果和其他电机相比有阻力感
那八成就是电机轴承或磁片碎了

手拨感觉比其它三个轻,声音也大一点!应该是电机坏了,谢谢

网友B:
电机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机坏了

返厂修好了,说换个电调好了!我也不懂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