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9s的功能设置

楼主(2017-08-07):
谁能给我说下这些功能,RSSI是什么来的?应该设置多少?飞550用的

网友:
这个是遥控器接收信号的强度

网友:
rssi在这里大概意就是信号强度!回传的信号强度!这个报警后还是能控制飞机的……我设置了99好像……不用太理会这个……

网友:
90都行,信号太弱了会有提示,防止放生。

网友:
我都是直接关闭

网友A:
rssi是乐迪方便模友判断遥控和接收之间信号强度值,报警范围一般设置-80到-85dbm,前者比较灵敏。
飞行之前,建议测试下rssi大小。判断方法:遥控器天线和接收机天线平行30厘米左右,rssi合理值在-30dbm以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ssi是乐迪方便模友判断遥控和接收之间信号强度值,报警范围一般设置-80到-85dbm,前者比较灵敏。
飞行之前 ...

怎么平衡法?是放平在水平面上测试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平衡法?是放平在水平面上测试吗?

是的 同一水平平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