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飞控不好控制

楼主(2017-08-07):
F3飞控刚起飞离地3米,一推升降和副翼,然后飞机就往下掉,怎么回事?

网友A:
没设置好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设置好吧

具体怎么设置呢,望告知?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

网友:
我发的帖子上有安装方法。在百度网盘里的。

网友B:
是在自稳模式下飞吗? 首飞推杆时不要推这么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在自稳模式下飞吗? 首飞推杆时不要推这么大

是自稳起飞,就是离地3米左右推杆会往下掉,稍微升高一点就没有这现象,推杆动作太灵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电了

3S1300mah  12.5V起飞的怎么能没电

网友D:
应该和高度无关,这是一种错觉。正常推杆,姿态由水平转向倾斜,然后原来保持悬停的力,一部分分力向前了,自然会掉高度。

高空也一样会掉高。

我估计你说高了没事是因为你正好推油门上升的时候推杆操作的,或者就是高空没有参照物你没感觉到。

事实上,推杆前进的时候为了保持平飞就要补油门,穿越机都这样的。

这样才能够灵活。

如果是航拍机一类的功能机,有定高功能,推杆前进的时候,掉高瞬间,油门会自动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该和高度无关,这是一种错觉。正常推杆,姿态由水平转向倾斜,然后原来保持悬停的力,一部分分力向前了, ...

有道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应该和高度无关,这是一种错觉。正常推杆,姿态由水平转向倾斜,然后原来保持悬停的力,一部分分力向前了, ...

那为什么飞机维持在3米高度,我遥控无任何操作,飞机会一上一下,而且幅度很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为什么飞机维持在3米高度,我遥控无任何操作,飞机会一上一下,而且幅度很大

穿越机就这样,就好比你坐在自行车上不走,肯定也很难定住不倒啊。

穿越机的玩法是为了灵活和速度,不是为了稳定。所以你要是没明白穿越机要玩什么就不要玩穿越机。

穿越机都不好控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