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蚁PRO+GTS2306+蛋架 装机+炸机

楼主(2017-08-07):
首先感谢这次黑蚁的活动( • ̀ω•́ )✧,之前黑蚁三剑客发布的时候就关注了黑蚁。
两层板子集成了分电板,电调,飞控,图传,osd。应该当时市面上控制部分最轻的方案了。
当时某宝有显示电流的分电板而且飞塔图传不能关。就只上了个F1试试水_(:з」∠)_
后来准备考研,一度搁置穿越机
学累了就逛下论坛,仿佛自己也有在飞_(:з」∠)_
发现活动测评的新品带了电流计和图传可关
加上正好在群里抽到了致盈的半价2306实在没忍住
便有了这次的装机+测评( • ̀ω•́ )✧
手机拍的照片质量不太好各位见谅_(:з」∠)_
=======================分割线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还是熟悉的黑蚁还是熟悉的四合一大电机
散热片和各种线,螺丝,铝柱都在下面那层,比之前买的时候多了贴纸和棒子天线
看到天线的时候简直不要太爽,不用担心内针内孔问题没合适的天线而不敢上电了。
模拟装机( • ̀ω•́ )✧
焊接下电调层。每个焊点之间都没有粘粘
吐槽:同样是焊点花在电机上的时间少了一半
上电机
( • ̀ω•́ )✧全是金螺丝~
但是好像并没有拧很紧,后来酿成大祸_(:з」∠)_
啪~绞好线焊接上 完成( • ̀ω•́ )✧
待飞前拍张照,说不准就成遗照了呢_(:з」∠)_
挂个“迷你狗”sq11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分割线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毕竟测评贴先来些飞行贴图再说下优缺点
悬停电流
满油电流 实测160a 接近1900w论40a电调的重要性
心碎时刻
有个焊盘被这样扯掉了幸好致盈电机的焊盘是双面的
焊接到另一面就行,现在已经能正常使用了

优点(对比上代飞塔): 1  图传层可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增加了电流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osd界面简单易操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电调层多了防水涂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额外赠送了棒子天线一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实测gts2306默参可飞较灵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有了纸质说明书(国际接轨全英文 可我懒啊_(:з」∠)_ 还是群里中文的好)

不足之处:              1遇到比较硬的机架会抖的略厉害,实测用12awg的电源线的硅胶部分替代铝柱效果不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送的天线转接线略长,要盘上一圈==,换上店里的4cm的线后好了很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议zoro 美洲豹 蛋机这类天线近的机架的都买个4cm的转接线装起机来清爽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炸机的时候图传的散热板容易掉(正常情况下不会掉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)。暂时也没想到好的解决方法

另:贴一个群里prof3 1.1说明书里的小错误。xm+实际上应该是照片里那样接线的。新手小心
希望之后的版本能改进

结束~最后祝模友之吧越办越好,黑蚁越卖越火~让更多玩家享受飞行的乐趣
加精的话就吧耻辱的炸机视频传上来_(:з」∠)_

网友A:
用电源线硅胶部分代替铝柱的,上个图

网友B:
那么多人用致盈,焊盘都掉,然而官方还不敢承认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么多人用致盈,焊盘都掉,然而官方还不敢承认

焊盘其实不耐炸机的

网友:
我的飞塔也抖,一定要调好滤波…

网友:
这个图没问题啊,和你的接线没区别啊

网友C:
你的是背面,这个图做的是正面,没毛病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的是背面,这个图做的是正面,没毛病

最左侧(也就是靠近天线那侧)应该接地线的。靠右侧(靠近按键)的应该接信号线  而且话说图应该左右翻转了(这个应该是主要原因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电源线硅胶部分代替铝柱的,上个图

黑蚁PRO+GTS2306+蛋架   装机+炸机 穿越机,天线,图传,飞控,电调 作者:长脸怪 5187 正好有拆下来的电源线,黑的红的都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正好有拆下来的电源线,黑的红的都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电源线硅胶部分代替铝柱的,上个图

黑蚁PRO+GTS2306+蛋架   装机+炸机 穿越机,天线,图传,飞控,电调 作者:长脸怪 9355 正好有拆下来的电源线,黑的红的都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