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第一次发帖)设计了一个星期的折叠四轴

楼主(2017-08-07):
零零散散一周时间,简单画了一下想了构思了很久小四轴;
折叠起来,长*宽*高=210*130*60,超过了预期的尺寸(手动不开心);
展开尺寸没有量,总之可以上10寸桨;
主架构是3mm碳板,包括中心板和机臂,根据以往切板的经验,3mm碳板当机臂是完全够的,其他都3D打印。
电装方面:22系列电机,电调用穿越的四合一,miniAPM飞控(包括数传等等),电池4S5200都可以;
两轴云台:这个比较麻烦,找不到又小又便宜的云台相机搭配(真的没钱),原型是200块的那种狗云台,我只是改了减震部分;
CAD、solidworks搭配画图,solidworks才自己学了一点点,复杂的曲面和高级装配都不会,简单看看总体搭配(云台越看越。。。);
做这个的目的是,尺寸相对小,相对便携,然后续航要长,然后是自动航点,只是这么简单;以前飞650,携带真是不方便,现在放家里一年半没动过了;

网友(2019-03-08):
喜欢云台设计

网友(2018-03-22):
什么时候出成品,我订一套

网友:
这种前置云台哪里能买?

网友A(2017-09-12):
什么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solid wold吗  那个图 是自己画的吗

是solidworks,是自己作的图

网友B:
这是solid wold吗  那个图 是自己画的吗

网友:
太屌了!怎么做到的

网友:
御的方案

网友(2017-08-07):
有点意思

网友C:
前置两轴云台最好的是黑羊的那套

网友D:
考虑了,线怎么办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考虑了,线怎么办吗

必须考虑呀,多余的剪掉,这就可能要大量的焊接,目前是够位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前置两轴云台最好的是黑羊的那套

那套太了,我倒是想用山狗M20相机在画一个紧凑的云台,但是我没信心调好云台,之前调过调到吐,比飞机难多的,所以这个云台直接买200块的狗台,换掉减震座

楼主:
不敢不敢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必须考虑呀,多余的剪掉,这就可能要大量的焊接,目前是够位置的

感觉机臂上的线折来折去,会受不了啊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套太了,我倒是想用山狗M20相机在画一个紧凑的云台,但是我没信心调好云台,之前调过调到吐,比飞机难 ...

实际上我一直不清楚为什么没人用三轴的,三轴方便折叠,用前置云台,体积很小的,而且三轴可以上大轴距,低kv上大浆,效率也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觉机臂上的线折来折去,会受不了啊!

并不会折的很厉害呀,怕痛的话套个编织管,S1000的还是折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实际上我一直不清楚为什么没人用三轴的,三轴方便折叠,用前置云台,体积很小的,而且三轴可以上大轴距, ...

云台小不到哪里去的

网友:
厉害啦,,正在学SW,,

楼主:
不敢不敢,刚学的SW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不敢不敢,刚学的SW

刚有个朋友想把你这个设计变成产品,速速的联系管理员微信moz8com

过期不候 哦,刚来就被狼哥看上的不多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刚有个朋友想把你这个设计变成产品,速速的联系管理员微信moz8com

过期不候 哦,刚来就被狼哥看上的不 ...

已发请求,等回复

网友F:
我担心的是超重后配10寸桨效率很低 云台和相机太重了
最早期 我还有台 immersionrc xugong 是折叠的 后来重量控制不好2kg多了了装上电池5000mah 4s和云台之后  也就只能安全飞8-9分钟 没什么意义
后来我把xugong 出了 我也做了个类似的设计 对角线差不多550 了 折叠设计用1Wmah的4s电池+云台能差不多飞30分钟 到3.5v 13寸桨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担心的是超重后配10寸桨效率很低 云台和相机太重了
最早期 我还有台 immersionrc xugong 是折叠的 后来重 ...

这个我也想过,但其实并不会,云台相机200克差不多了,虽然我还没装过,但大致全量应该在1.4KG这样

ezk

网友G:
3mm的板?颤不颤?

网友H:
可以可以,solidworks是个好东西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也想过,但其实并不会,云台相机200克差不多了,虽然我还没装过,但大致全量应该在1.4KG这样

我用的是tbs 的折叠机臂 就是第二个图里面的 没记错的话是5mm的 我觉得还是软
第一个图是早期的设计了 云台组装结构我完全换了
我用完整的pixhawk 5个串口都用了 飞控装在前舱 有减震床
后面那个舱放914数传 2.4控 433控(有硬件开关)各种变压设备
上面放电池 其实最上面那层我没用

头疼是没有轻量化扭力大的云台 我基本都是70-80km/h这样飞 一般云台不行

楼主:
图二的折叠会不会虚位大?我是觉得直接用防滑法兰螺母固定更可靠一点,还有一点是机臂折叠轴那里会不会受力不够才会软的,单3mm碳强度刚度满足安全飞行是感觉完全够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可以可以,solidworks是个好东西

确实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3mm的板?颤不颤?

够硬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用的是tbs 的折叠机臂 就是第二个图里面的 没记错的话是5mm的 我觉得还是软
第一个图是早期的设计了  ...

图二的折叠会不会虚位大?我是觉得直接用防滑法兰螺母固定更可靠一点,还有一点是机臂折叠轴那里会不会受力不够才会软的,单3mm碳强度刚度满足安全飞行是感觉完全够的

ezk

楼主:
大力出奇迹的折叠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用的是tbs 的折叠机臂 就是第二个图里面的 没记错的话是5mm的 我觉得还是软
第一个图是早期的设计了  ...

可以看看下面我发的图

网友I:
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

头像不错,摩友?

网友J:
楼主搞结构的啊,玩得飞起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楼主搞结构的啊,玩得飞起

没没没没没,搞输变电的

网友K:
野精灵?DIY御?

网友K:
用的可是soildworks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用的可是soildworks?

是的,CAD SW搭配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野精灵?DIY御?

这两者的话,更像御吧

网友L:
楼主打开后怎么定位的,没看出展开状态怎么锁定机臂。如果单纯靠螺丝的话,很容易因为振动松开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楼主打开后怎么定位的,没看出展开状态怎么锁定机臂。如果单纯靠螺丝的话,很容易因为振动松开。别问我怎么 ...

两颗螺丝,一个转轴,一个限位,你的会震松是因为螺母用的不对,用法兰防滑螺母就不会存在震松的危险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图二的折叠会不会虚位大?我是觉得直接用防滑法兰螺母固定更可靠一点,还有一点是机臂折叠轴那里会不会受 ...

这折叠如果加工好是没有虚位的 我买的8个里面有一个加工问题导致虚位
tbs的折叠件 不怕扭 怕压或者弯曲 另外缺点就是重 一个机臂80g
要出门飞 2组电池 都是飞1个小时+ 共10多个小时了 没虚位

你设计里面2个螺丝孔靠的很近觉得不好 小机器穿越机力矩没有那么长没太大问题
如果要上10寸桨机臂太差真心怕3mm不够厚 同时会有twist 和bending 受力情况 (这时候的长度碳纤维管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,不是没有道理的)
法兰?螺母(flange nuts) 哪怕是带尼龙环的 也是容易掉 一样别问我为什么 用久了(拆拆装装)一样会掉下来
想安全用那种城堡螺丝+铁丝 或者多加一组螺丝螺母

网友M:
soidwork好学吗,我在用design123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折叠如果加工好是没有虚位的 我买的8个里面有一个加工问题导致虚位
tbs的折叠件 不怕扭 怕压或者弯曲  ...

说的很到点,我一时无法回复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soidwork好学吗,我在用design123

solidworks其实不太好用,功能限制很多,solid edge比较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路过帮顶起啊

谢大哥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solidworks其实不太好用,功能限制很多,solid edge比较好用

功能限制?是要买正版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功能限制?是要买正版的吗?

不是这种限制啦,是用起来麻烦一点

网友O(2017-09-16):
四个臂的刚性不够吧?

网友P:
做好没有?飞行效果如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软件

CAD和solidworks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做好没有?飞行效果如何?

没钱做啦

楼主:
这段时间刚入了500直升机,大学狗没钱再做这个四轴了,要等奖学金到帐了才能开动,不好意思了各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四个臂的刚性不够吧?

用3mm板做过机架,还是有信心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钱做啦

那多可惜呀,设计出来就要实现它嘛。每半个月就买点东西。

网友:
机臂一片碳板。顶得住吗

网友(2017-10-19):
总觉得上云台不合算,固定摄像头不是更轻吗?

网友:
这个会有多重?

网友:
重心可能會有問題~
等試飛囉!!!

网友(2017-12-16):
图纸能共享吗?

网友:
图纸能共享吗?
邮箱: 522657187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