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8-07):
fpv需要哪些设备怎么组装

网友:
顶贴坐沙发!
这个我也想知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FPV那个部分

所有设备

网友:
图传咯一个发射一个接收 然后摄像头就得啦

网友B:
载机端:
摄像头 + 图传发射

遥控端接收端:
图传接收 + 显示器(或视频眼镜)

如果摄像头有云台,再加云台控制或头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载机端:
摄像头 + 图传发射

这个云台有什么用,不用行吗

网友:
云台可以不用,不用的话摄像头相对机身是固定的,一般穿越机用这种。如果用作航拍/录像,需要稳定的图像,则最好有云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