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无人机电机更换问题,谢谢大家指导

楼主(2017-08-07):
问题是这样的:我有一个8旋翼载水10公斤植保无人机,由于电机马达质量不是太好,考虑换掉,但是原装电机属于三无,电机上什么也没有  ,后来经过多方咨询得知,可能应该用6215电机,但是飞机原装浆18寸,6215电机要求20寸浆,20寸浆我飞机装不了,太大了,不知道6215电机和18寸浆可以不,或者那个型号电机可以匹配我这18寸浆,请各位老师给点建议,谢谢

网友A:
这个不难!你查同级别的电机!18寸桨应该是300多kv的电机

网友B:
你这电机我看着眼熟,好像在哪个淘宝店里看见

网友C:
如果没有具体参数的话建议一整套换了 这一批电机也要从同一个参数的流水线产出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全部换同一个型号的

网友B:
你这个是5010或者5012毕竟要拆了看线圈尺寸

楼主:
这是拆开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是5010或者5012毕竟要拆了看线圈尺寸

这是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没有具体参数的话建议一整套换了 这一批电机也要从同一个参数的流水线产出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全部换同 ...

打算全换,就是不知道型号,只知道是18寸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电机我看着眼熟,好像在哪个淘宝店里看见

是吗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难!你查同级别的电机!18寸桨应该是300多kv的电机

没有基础知识,不知道怎么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是5010或者5012毕竟要拆了看线圈尺寸

你的意思是用卡尺量一下定子的高和直径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打算全换,就是不知道型号,只知道是18寸浆,

那换适合18寸浆的电机就OK啦 全部都换一种  建议用恒力源的电机放水防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的意思是用卡尺量一下定子的高和直径吗?

对,电机的型号是以定子尺寸做标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,电机的型号是以定子尺寸做标准

哦哦,有时间量一下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换适合18寸浆的电机就OK啦 全部都换一种  建议用恒力源的电机放水防尘

我看恒力缘的6135写着1855浆,不知道拉力够不够,

楼主:
这是6135电机的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这是6135电机的

他这个8轴起飞重量12-15kg是只飞机满载全重吗?

网友C:
看你原来的是多少咯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你原来的是多少咯,

原来的电机什么也没有,参数也不知道

楼主:
这个好像更好

楼主:
这么晚还帮我解答,先谢谢诸位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原来的电机什么也没有,参数也不知道

在哪里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哪里配的

厂家买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厂家买的

联系他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联系他啊

我想换品牌的,飞机带的质量不是很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联系他啊

我问他们了,说是u10电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