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8-08):
飞控这样放可以吗?

网友:
不可以,四轴飞行器驱动力是合成力,力方向在两个电机之间

网友:
理论上飞控怎么放都行

网友A:
最后在正中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后在正中间

方向是不是一定要在电机夹角

网友:
有一种可以

网友:
在凤凰5就有

网友:
完全可以,一般为了算法的通用性,都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等传感器尽量放在受力中心或者几何中心,这样可以减小计算的资源占用。

网友:
可以,但是要设置,x型或者十字型

网友B:
可以,有十字模型可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,有十字模型可选

谢谢你    请问 可以从bf里设置吗?

网友:
不在中心可以的吧,IMU测出的是倾转角度,你把飞控放在任意地方,角度都是一样的吧

网友:
可以啊十字结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    请问 可以从bf里设置吗?

自然是在bf里设置了,下来选项一个个看看吧,选项丰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自然是在bf里设置了,下来选项一个个看看吧,选项丰富

谢啦

网友:
cf设置也有

网友:
APM可以,要设置

网友:
不知道图纸能不能画的再糟糕一些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