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nazalite可不可以不要pmu用分电板的5v供电?

楼主(2017-08-08):
如题,pmu好像坏了,

网友A:
可以,搞个5Vbec,然后关闭电压报警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搞个5Vbec,然后关闭电压报警就行。

分电板的可以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分电板的可以吗?

一般来说5-5.5V,最好是3A以上,都可以,测一下实际输出电压,另外很多杂牌的分电板波纹很大,matek之类的还行。接上去的时候正负别搞错。

网友:
PMU是给飞控供电的吗?

网友:
供电这些东西制造规格一样你另加电源都可以,何必纠结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