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植保无人机换电机马达问题,请各位老师指导

楼主(2017-08-08):
8轴10公斤级植保无人机,飞机带电13kg,满载23kg,以前电机370g,电机蓝蜻蜓u10,如果换恒力源w6035B可以吗,浆是18寸浆,电池12000的,请老师指导,下面有2个电机数据图片,大家看看

网友A:
按电机参数来看的话 完全没问题 换还有一点优势 就不知道表格是不是真实有效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电机参数来看的话 完全没问题 换还有一点优势 就不知道表格是不是真实有效的

这个表格也有假的啊,那要是假的岂不是飞不起来

楼主:
大家有其他大品牌型号推荐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电机参数来看的话 完全没问题 换还有一点优势 就不知道表格是不是真实有效的

价格也有优势,u10  450 元,恒利源386元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表格也有假的啊,那要是假的岂不是飞不起来

测试跟实际还有有区别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试跟实际还有有区别的

哦哦,这就不好弄了

楼主:
就是这两款

网友B:
就恒力源了 不用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恒力源了 不用想了

谢谢,

网友B:
一直很信赖这个牌子的电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直很信赖这个牌子的电机

是啊,听说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