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和cc3d哪个飞固定翼更好

楼主(2017-08-08):
f3和cc3d哪个飞固定翼更好,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?

网友:
f3能飞固定翼cc3d也可以但只能自稳没有什么优势  建议上apm飞控开源的 而且能自动返航设置航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3不能飞固定翼    CC3D我就不知道了

f3飞固定翼无压力,而且可以返航哦

网友:
f3貌似比cc3d先进,刷inav固件就可以返航,固定翼飞行模式很多,起飞模式都有!

网友:
apm2.8比较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