云台和AAT是干什么用的

楼主(2017-08-08):
云台和AAT是干什么用的,在淘宝上看的云台套装什么地面端 ,机载端的,图传和增程是一回事吗?我想弄一套能飞的,那个哥哥姐姐的能给我说下详细点的

网友:
潜水,如果想简单就dji吧

网友A:
我只知道地面端是接受信号的,机载端是发射信号的,云台是安装相机调相机角度和稳定度的,图传是传送图像信号的,曾程是增加信号覆盖距离的吧,回答的好初级  ,只知道这些还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:
AAt就是天线自动跟踪飞机嘛

网友B:
云台是挂相机的,可以带动相机转。

图传是图像回传的,把相机画面传回地面

增程增加遥控距离的

ATT是地面天线自动追着飞机转的。

另外整套这种类型的系统属于无人机,需要登记注册,并且每次飞要申请航线。

个人建议洗洗睡吧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(。ӧ◡ӧ。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只知道地面端是接受信号的,机载端是发射信号的,云台是安装相机调相机角度和稳定度的,图传是传送图像信 ...

相当精确

网友:
这些都不知道,小白没人带就不要diy了,直接dji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云台是挂相机的,可以带动相机转。

图传是图像回传的,把相机画面传回地面

说的非常对

网友:
弄一套A控吧,他会告诉你全部

网友:
主要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。

网友:
我唯一可以告诉你的是这里只有哥哥弟弟没有姐姐妹妹哈哈!
简单的说云台是放在机器上用于拍摄的角度,可以上下左右动的平台!
Aat是放在地面用于指向飞行器接收图像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