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模友赠送的一些发动机

楼主(2017-08-08):
本地一个老模友不玩油机了  把发动机 起动器 油箱什么的全部送给我了 在这里感谢老模友的慷慨赠送
一堆发动机
从左到右是  OS50级发动机   os46级发动机 雷虎46级发动机  雷虎25级发动机  GMS 25级发动机 雷虎15级车用发动机  银燕2.49cc发动机
另外 请问这个银燕2.49cc的发动机 怎么拆? 没有发现一颗螺丝 后盖有两个凹槽  后盖应该是有螺纹的  靠螺纹和缸体连接  不过不是很确定  所以没有动手拆 怕弄坏了  怎么说这个也算古董发动机了  现在也买不到了  还有这个化油器好像没有风门和油针  不懂是怎么控制油门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般都用煤气直接烧

对于你手里这种外观的,比战斗成色还差的,内部早就斑结,油针都拉不动了,估计着材料也已经开始疲劳,烧过了材料会更脆,搞不好启动就就散架,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用煤气烧的,都是粗人干的。
开水煮,热风吹干,上点滑松散,拆开重组上油,活塞环估计都要换过,然后,再用除锈剂清楚表面氧化层。

网友A:
这种很老的发动机,你拆之前最好用开水煮一下,里面的油污会花开,否则很容易把活塞和活塞环搞坏,油针也是。

一般都是从顶部,热火头这里的散热器开始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很老的发动机,你拆之前最好用开水煮一下,里面的油污会花开,否则很容易把活塞和活塞环搞坏,油针也是 ...

一般都用煤气直接烧

网友:
哇,好像要

网友:
羡慕有这样的模友

网友:
银燕压燃机没有油针什么的。。点火就全速

网友B:
老机器不知道活塞还行不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机器不知道活塞还行不行了

还没有拆开看

网友C:
留之无用,弃之可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留之无用,弃之可惜。

至少那个车用的还可以启动  银燕的那个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  GMS那个也已经停产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至少那个车用的还可以启动  银燕的那个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  GMS那个也已经停产了 ...

停产了,可以进入收藏领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