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7 长 X小无刷装机

楼主(2017-08-08):
先看热闹,不闲烦地看文字,视频随时准备失控不敢随便飞,基本左转,晕机的小心。

先上个整机图:

机架:97YS,最大配 2 寸将,比较适合亁丰的 2035BN。
电机:1104 7500KV
飞控:F3 迷你塔,集成 OSD,可以直接 BF 地面站设置 OSD 这个超喜欢。不太喜欢还要特别的端口单独设置麻烦,另外四合一电调支持 Dshot600。
接收机:先用了卫星形状的 Fasst 接收机,装机很理想,使用很残酷,具有转身失控的能力,果断退货;尝试过相对稳定的 TFr4SB,但太胖,装机空间不理想;最后选择了偶尔稍远失控的 FmFM800关键小机飞不远。
摄像头:决定必须用微雨燕,比好多迷你摄像头看着舒服太多,也是我选择 97YS 机架的依据。

图传: 开始用FX798T,相对不错的画质,但接 OSD 挺麻烦的,需要动手改装。后来换了画面感提升明显的微雨燕就要考虑单独的图传了。用过拆壳的 Dys Mi200 图传,效果不错但小机空间有限,本来是优势的数显,反而显得有些厚实。论坛里看到有一贴里提到的余哥,弄到了 vm275 模块,顺便又推荐了 H48E 模块满足了我图传的需要。这里顺便烈推荐下 H48e 模块。可以直接接摄像头给摄像供电,图传额外提供 VideoIN、VideoOut接口,分别与飞控的 OSD的 VideoOUT 和 Videoin 接上就可以直接显示 OSD,而且供电电压比较宽,缺点是最低要 5.5V 以上。经实际使用,推油无干扰无杂纹。而且在默认的 25mw 下,比 VM275效果要更好。

手上常用的几个图传

我的问题是:1、Fasst 接收机,有没有更好的迷你大家推荐的,要稳定、迷你。
                    2、始终没解决的一个问题是,装好机,悬停正常,到外面飞第二块电必失控,而且是近距离失控。换了实战稳定的接收机,依然飞行中会突然砸下来感觉像失控,栽倒一侧。现在怀疑是电机堵转或是飞塔有问题。

网友A:
不错不错,之前也看了这个机架后来自己画了个。。长x手感和正X 还是有不小区别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不错,之前也看了这个机架后来自己画了个。。长x手感和正X 还是有不小区别。。

可以自己画牛,每个机架在不同人手里都有点小遗憾。。这个也一样。自己画就不同了,自己用完美啊!
我现在换了飞控就装不上了。不知道碳板自己要用啥可以打磨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自己画牛,每个机架在不同人手里都有点小遗憾。。这个也一样。自己画就不同了,自己用完美啊!
我现 ...

自己画就可以把很多遗憾补上,比如飞控固定孔开大塞进减震胶,摄像头固定位兼容fx 806和微雨燕。碳纤维板用普通砂纸锉刀就可以,最好沾水,带好口罩。。碳纤维粉末比较细,吸进身体不太好

网友A:
你那些个问题感觉都是接收机的问题。。我用的虽然不是FUTABA的,用的Frsky的,也用过一些小的第三方接收机。。各种不靠谱。。啥奇怪问题都有,飞着飞着抽一下什么。。
还好Frsky有原厂小接收,换了原厂啥问题都没了。。

网友B:
照片拍的不错,钢琴和苹果电脑强势入眼

网友C:
别玩乐器了,钢琴比这个更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些个问题感觉都是接收机的问题。。我用的虽然不是FUTABA的,用的Frsky的,也用过一些小的第三方接收机 ...

主要是 Tfr4SB 在 130 上同样的环境稳定飞行,一上到这个小无刷上就在身边不到 10 米都会突然抽下或是掉下来。现在考虑会不会是一体电调在使用过程某一路会不会抽疯,已经把飞控板层换掉试飞,目前只有电机和电调没有东西替换排除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别玩乐器了,钢琴比这个更贵

钢琴是小孩子练习琴,我只有摸几下的份。真希望他去学吉他,省钱省空间,方便携带泡妞。哈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照片拍的不错,钢琴和苹果电脑强势入眼

电脑 11 年的古董,最大的遗憾是跑不动模拟器。其他不影响正常办公使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脑 11 年的古董,最大的遗憾是跑不动模拟器。其他不影响正常办公使用。 ...

哈哈,不在意搬来搬去上台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