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av250 飞一会电池发烫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7-08-08):
qav250  飞一会电池发烫是什么原因qav250  飞一会电池发烫是什么原因 电池,iphone电池发烫 作者:飞上天༕ 7265 qav250  飞一会电池发烫是什么原因 电池,iphone电池发烫 作者:飞上天༕ 9277

网友:
放电c数小

网友:
对于大C数放电电池必热
而且内阻越大发热越大
只要不是有点烫手就正常

网友:
电池都会发热

网友:
你可以尝试大C数电池

网友:
以后这种问题报上配置好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