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9s里的辅助通道

楼主(2017-08-09):
七通道三段开关用于姿态模式,新手用哪三种模式好?

网友A:
自稳  留待  返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稳  留待  返航

能解释一下前面那两个模式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自稳  留待  返航

切换了的话遥控器设置会改变吗

网友C:
你用的是多轴吗?你多轴设置这些模式了吗?没有的话遥控上在怎么设置都没用

网友D:
自己看说明书比在这里问好……但是新手用的三个模式的确是自稳留待反航……这建立在飞机调好的前提下……如果新装机最好全是自稳。自稳就是飞机保持水平位置打杆倾斜后自动飞平。留待的意思就是定点定高悬停!反航就不用说了控飞控设定飞回起飞点降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切换了的话遥控器设置会改变吗

会的,屏幕会显示出切换的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用的是多轴吗?你多轴设置这些模式了吗?没有的话遥控上在怎么设置都没用

是啊,550鸡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自己看说明书比在这里问好……但是新手用的三个模式的确是自稳留待反航……这建立在飞机调好的前提下……如 ...

你说的全是自稳是不是把悬停和返航也改成自稳?还是新手只用自稳模式飞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全是自稳是不是把悬停和返航也改成自稳?还是新手只用自稳模式飞?

三个模式全是自稳!因为留待和反航依赖GPS和罗盘还有飞控的设置!没测试过不能直接用容易出事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切换了的话遥控器设置会改变吗

会改变什么?飞控肯定会改变得,遥控器只是对应的输出通道会改变pwm输出值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解释一下前面那两个模式吗?

自稳就是,推杆后松杆,飞机也自动回复水平,但是没有gps,气压计辅助,而留待也会自动水平,但角度比自稳小,而且有gps、气压计辅助,适合温柔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自稳就是,推杆后松杆,飞机也自动回复水平,但是没有gps,气压计辅助,而留待也会自动水平,但角度比 ...

我看见很多人都是用GPS模式飞的不会掉高,gps属于哪种模式?

楼主:
用下面那三种模式,这样设置对不对?百分比怎么调不了?应该怎么设置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看见很多人都是用GPS模式飞的不会掉高,gps属于哪种模式?

留待啊   不会掉高还有一种模式 定高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留待啊   不会掉高还有一种模式 定高模式

你能找到所有飞行模式的详细注解吗?我想全面了解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能找到所有飞行模式的详细注解吗?我想全面了解下

官网有 apm中文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官网有 apm中文网

什么网址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什么网址?

百度apm中文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百度apm中文网

哦,好的。你现在玩多轴还是固定翼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哦,好的。你现在玩多轴还是固定翼?

都玩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玩吧

你在哪的?广州吗?刚加你好友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在哪的?广州吗?刚加你好友了

佛山的 也有去广州玩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佛山的 也有去广州玩过

哦,加我QQ399143758注明模友之吧就行了,一起交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啊,550鸡架

模式就看你在飞控上设置的是什么了,自稳,半自稳,手动,定高,定点,什么的,让后遥控上的只是方便你记忆飞控上的这些模式

网友E:
入门就自稳和定高,因为姿态会自动回中。
如果有gps,可以尝试定点。
失控保护需要返航姿态。
玩熟了可以设定手动。
AT9姿态选择一共可以选择6种(2段开关+3段开关)
重要提醒的是,遥控器里的文字是提示什么姿态,关键要在飞控地面站不同姿态对应遥控器开关的不同位置。
更多咨询可以联系我们售后QQ: 2850416973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入门就自稳和定高,因为姿态会自动回中。
如果有gps,可以尝试定点。
失控保护需要返航姿态。

很多人都用gps模式飞行因为不会掉高,gps模式属于哪种模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