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用过APM简单模式吗?为什么一切换就往机头一侧飞

楼主(2017-08-09):
有人用过APM简单模式吗?原来是水平稳定的,为什么一切换不动操纵杆就往机头一侧飞

网友A:
简单模式就是无头模式,依赖电子罗盘的数据,切简单模式后往往一边冲的原因可能是,罗盘没有校准,罗盘方向没有设置对,有干扰源,比如BB响贴的太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模式就是无头模式,依赖电子罗盘的数据,切简单模式后往往一边冲的原因可能是,罗盘没有校准,罗盘方向 ...

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原因,加速计罗盘都校对过,自稳留待都对

网友:
用过 很稳,是无头模式来的,没有发现楼主的情况,你固件版本是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原因,加速计罗盘都校对过,自稳留待都对

留待模式,如果罗盘roll轴反了,切留待也会定住,而且还很稳,但是飞一圈航线或者自旋之后就定不住了,会往一边冲,所以短暂得留待模式正常并不能证明罗盘设置是对的,我建议你按泡泡的方法,用观察黑线和黄线的方法确定罗盘的设置定义。

网友:
不要搞这个没用的危险~Apm会自稳反航!留待!绕圈就差不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