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聊焊个电机

楼主(2017-08-09):
买了一堆电机,但是一直派不上用场。今天有时间先焊个接线,无聊时通电听听响。

网友A:
经常看到这种电机正负极都焊个电容到外壳上,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作用?防火花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经常看到这种电机正负极都焊个电容到外壳上,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作用?防火花? ...

听说是为了消除电火花烧蚀碳刷,具体原理我也不太清楚。

网友:
看标题我还以为焊了个电机,原来是给电机焊了个接线

网友:
消除火花干扰。

网友B:
消除电火花,防止干扰

网友:
775电机?不太贵吧?

网友C:
电容是消除火花带来的干扰,那这个电容有没有啥要求?具体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容是消除火花带来的干扰,那这个电容有没有啥要求?具体是?

好像是标号104的瓷片电容。

网友:
100nf的瓷片电容

网友:
一般用10nf的电容,你

网友:
消除火花干扰

网友:
回复学习一下

网友(2018-01-19):
标号104是0.1nf的瓷片电容

网友:
电线上的插头叫什么?

网友:
加个电容效果好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消除电火花,防止干扰

根本就没用,对于2.4G频率的遥控器!
玩具车的27  47   72频率可以过滤掉!!

网友(2019-12-25):
消火花的

网友(2020-01-29):
刷刷刷刷刷刷刷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