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牌LED报警器设置问题

楼主(2017-08-09):
折腾一上午终于把LED灯调试好了,可是突然发现BF3.1.7的固件里没有设置报警器的地方,怎么找也没找到、
请问各位大佬你们那里有吗?
我只想要解锁、上锁、低压、寻机时能够响就好了

网友A:
led我也没有设置好,解锁后的灯没有变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ed我也没有设置好,解锁后的灯没有变化

你的是什么牌子

网友A:
m牌,如我发的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牌,如我发的图

连中间那四个,接飞控前线把DIN线断开,让后长按2秒切换模式,切换后8灯全亮7个颜色,然后短按一次8灯全灭。如果不成功多来几次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连中间那四个,接飞控前线把DIN线断开,让后长按2秒切换模式,切换后8灯全亮7个颜色,然后短按一次8灯全 ...

谢谢,好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连中间那四个,接飞控前线把DIN线断开,让后长按2秒切换模式,切换后8灯全亮7个颜色,然后短按一次8灯全 ...

发现红色颜色不正,不如单独按键时的红色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现红色颜色不正,不如单独按键时的红色正

慢慢调试

网友:
在模式里为报警器设置一个通道开关,拨动就会响。
默认低电压,失控,加锁,解锁都会响,不用设置。

二楼的 M牌M型报警器,即便已经焊接好,也可以长按按钮 2秒,再轻按3,4 次切换为 FC模式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连中间那四个,接飞控前线把DIN线断开,让后长按2秒切换模式,切换后8灯全亮7个颜色,然后短按一次8灯全 ...

不错不错,我也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