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的IMU震动值多少能忍受?

楼主(2017-08-09):
APM的IMU里的ACCX、ACCY、ACCZ的震动值多少能忍受?我的x、y都超过3了

网友A:
我用在四轴上加了自制的减振,具体数据没看,但很稳,太大了建议你自己给桨做个动平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在四轴上加了自制的减振,具体数据没看,但很稳,太大了建议你自己给桨做个动平衡。 ...

静平衡做了,减震垫用的海绵,可能不行

网友:
AccX 和 AccY 大概 -3 到 +3
AccZ 大概是 -15 到 -5

网友:
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评分 举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