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飞控

楼主(2017-08-09):
F3飞控能接SBUS信号输出吗   如果能的话  接在哪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3是可以接SBUS的接收机的   接在USB接口右边的RX  + -    不用接TX的

谢谢

网友:
买的时候 店家没有介绍?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建议楼主去看泡泡教程里的F3飞控视频吧,你的问题绝对不止这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