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軸起飛重量求助

楼主(2017-08-09):
請問3s朗宇2216 880kv1147槳
四軸起飛重量多少比較合適

网友:
到朗宇官网可以查到电机在这个电压和桨下的最大拉力,乘以4就是最大总拉力。

机身重量不要超过3/5。如果能控制在2/5最好。

网友:
越轻越好

网友:
最大拉力的一半到百分之三十

网友:
1kg左右是最好 看电池多大4s 5000mah 的话 都可以飞快20分钟了
1.2kg 之后就开始严重影响续航了 12-14分钟左右
1.8kg+ 只能飞10分钟内了
2kg 就极限了 电池长期这样负载会受不了

别去太相信那拉力表 测试环境不一样 所有值要X4  误差很大  耗电差2-3A结果都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四轴航拍电机桨搭配推荐:
        3S电池1.8KG以下可用2216KV800电机搭配APC1147桨。
        3S电池2K ...

哥们而为了最佳也是蛮拼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