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f3有刷飞控的解锁问题!

楼主(2017-08-09):
看着泡泡老师的教程一步一步做,前面都一样,可是到解锁的那,就是油门最低,方向最右,泡泡老师教程里有用,为什么我的没用,蓝色的灯没有亮啊?@泡泡

网友(2018-05-08):
我跟你问题一样。怎么解决?

网友(2018-03-17):
我的情况是解锁后,副翼最左,电机开始猛转

网友(2017-12-02):
好东西啊,必须认真学习!!!!

网友(2017-11-02):
看下有什么要帮忙的

楼主(2017-08-14):
引用 网友A:
我的蓝灯一直周期性闪,怎么也接不了锁,把油门推到最高方向最右的时候蓝灯快闪

油门最低,方向最右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cf,设置也差不多,都是一样,还是解锁不了,按照泡泡老师视频里的,会有蓝灯亮,我的没有,推油 ...

我的蓝灯一直周期性闪,怎么也接不了锁,把油门推到最高方向最右的时候蓝灯快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解不了锁电机也动不了,推油门没反应!

我的问题跟你一摸一样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你的地面站站是汉化的还是英文版的  我好教你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动遥杆   地面站上的遥控页面有反应吧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动遥杆   地面站上的遥控页面有反应吧

解不了锁电机也动不了,推油门没反应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动遥杆   地面站上的遥控页面有反应吧

还有就是如果设置了那个通道解锁就是arm模式,一旦打到那个模式,电机就会猛转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像图1图2这样设置    就是用辅助通道解锁    图3图4就这样设置就是直接油门最低方向最右解锁  ...

我用的是cf,设置也差不多,都是一样,还是解锁不了,按照泡泡老师视频里的,会有蓝灯亮,我的没有,推油门也没反应!

网友B:
油门校准下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油门校准下试试

我的是有刷飞控,不是不用油门校准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你的飞控通电没

猛转的情况是,飞控通了电,并且设置了辅助通道解锁,一旦打到arm模式电机就会猛转!然后把arm模式取消掉,油门最低,方向最右,就不能解锁了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你QQ多少   我远程你       我昨天也是也像这样帮别人搞好的

我QQ229626766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是有刷飞控,不是不用油门校准吗?

网友:
现在可以了 谢谢你

网友:
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