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装kt板f22重心问题

楼主(2017-08-09):
新装kt板f22重心不会找,按照ft视频,如果把3s 2200mah的电池放在机头那怎么调整机头位置,机头都特别沉,所以把电池改放在了机背上,如图所示,但是感觉重心还是不对,用手拖住机翼前缘后飞机就会自己转一圈,机腹就会朝上,请问大虾,重心如何调整,还是电池大了?太沉了

网友A:
电机座前3cm吧

网友B:
大概把电池放个位置  然后往沙发一扔 能平飞即可  不会抬头 也不会头追下去

网友:
电机电池拆了!放上合适的配重!调整配重,平抛出去!能正常滑行时!测出此时的重心!然后装回电机!移动电池配平……

网友C:
飞机从气动外型确定起最佳重心位置就定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飞机从气动外型确定起最佳重心位置就定了!

这说的太高深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说的太高深

简单说!飞机的正确重心不能变的!是确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概把电池放个位置  然后往沙发一扔 能平飞即可  不会抬头 也不会头追下去

好的  我试试  谢谢哥们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飞机从气动外型确定起最佳重心位置就定了!

好的  我试试  谢谢哥们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机座前3cm吧

欧凯 我再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简单说!飞机的正确重心不能变的!是确定的

做好的飞机重心都是固定的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做好的飞机重心都是固定的吧

就是这个意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  我试试  谢谢哥们儿

网友:
电池放里面

网友:
慢慢试试看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