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线无控制板舵机

楼主(2017-08-10):
如题,为什么淘宝没有控制卖,我有好几个呢

楼主:
有没有办法搞才标准的三线舵机

网友:
3线的也有便宜的啊

网友A:
直接买新的好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办法搞才标准的三线舵机

萝莉大大,有教程,5线改三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萝莉大大,有教程,5线改三线

找到了,不过好像不是萝莉大神发的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买新的好了

我要控制版,DIY教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要控制版,DIY教程

可以可以

网友C:
想说的是什么?云里雾里一般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想说的是什么?云里雾里一般。。。。

我有几个5线舵机,就是普通舵机没有控制板的那种,想搞成航模用的三线舵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有几个5线舵机,就是普通舵机没有控制板的那种,想搞成航模用的三线舵机

啊,刚刚明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