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飞控

楼主(2017-08-10):
各位好 谁能告诉我APM2.8不使用GPS的情况下要如何设置。求答 谢谢

网友:
无需设置gps,如果你的apm质量好的话,单飞控加个电流计也是可以飞的,

初始化设置,六面校准,罗盘校准,遥控校准,等等
优酷 搜索 泡泡

网友:
进入参数表禁用GPS先

网友:
直接飞也挺稳的,模式不要选出GP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