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哪位能帮我分析下APM炸鸡日志

楼主(2017-08-10):
F450机架 2312电机 图传 700线 3S4000电池 miniosd 一共1150克。 飞起来没什么事 结果突然就往前倾斜着 掉下去了 看了日志我也不会分析 哪一位大咖能帮我找出问题?
日志文件

楼主: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c2u6GJA

网友:
没调好???只要调好了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

网友(点评):
有可能,因为我之前调好了但是今天装了osd和摄像头 重量有所增加 ,我顺便就在电脑上调整了一下 I值和P值 不过幅度不是很大 ,但抖动却比较大

网友A:
你好!你的飞机震动太大了,你看看IMU那里的ACCX:-34和67,ACCY:-16和62!ACCZ:-78和78;这太厉害了,ACCX和ACCY可接受范围:-3至+3之间,ACCZ是:-15至-5.

ezk

网友(点评):
那几条是我飞了一会儿 降落的时候造成的震荡 ,因为不太会控制 油门 所以顿了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好!你的飞机震动太大了,你看看IMU那里的ACCX:-34和67,ACCY:-16和62!ACCZ:-78和78;这太厉害了,AC ...

这飞机减震很好啊  从油门上看楼主降落了一次 accxy那几个尖端是他降落起飞导致的没问题
这日志没有选择记录所有的飞行状态 所有看不出什么东西
自己检查esc 马达 还有他们间的联系 一个电容出问题都会炸鸡 如果你记录完整 有一排RCOUT 给马达输出的那一看就知道

lee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飞机减震很好啊  从油门上看楼主降落了一次 accxy那几个尖端是他降落起飞导致的没问题
这日志没有选择 ...

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的确是有很明显的震动条,难道我看到了假日志!

ezk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飞机减震很好啊  从油门上看楼主降落了一次 accxy那几个尖端是他降落起飞导致的没问题
这日志没有选择 ...

减震我是用了特别软的云台鼓球去做的减震 比之前硬贴要好很多,但是我之前是用了2200的电池调参的 今天换了40003S 和加了700线 和图传  飞起来有明显的抖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的确是有很明显的震动条,难道我看到了假日志!

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突破天际的accx  尤其是是坠毁的那一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