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救急啊(」゜ロ゜)」

楼主(2017-08-10):
电调校准好了一接飞控就滴滴叫个不停,而且舵机测试仪上也正常运转……

网友:
有可能是油门反舵了

网友:
信号线反插了

网友:
看不清怎么接线的

网友:
什么飞控?电调制式选对没有?油门行程校准没有!

网友:
四轴用天行者?

网友:
飞行模式设置问题吧

楼主:
好了大功告成谢谢大家

网友:
楼主用的arduino板做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