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ingkong电调怎么调校

楼主(2017-08-10):
请问kingkong 20A  mini电调怎么调教,用的apm2.8,用了泡泡教程也不能调教,用地面站也不行,请高手帮忙,谢谢!

网友A:
遥控器最大油门 通电  滴后断电  在通电滴后油门最小滴滴滴  完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遥控器最大油门 通电  滴后断电  在通电滴后油门最小滴滴滴  完成

就按正常飞行接线吗?四个同时进行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按正常飞行接线吗?四个同时进行?

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的

好的,我一会试试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