宝塔天线套件DIY搞起!!

楼主(2017-08-10):
一直想试试宝塔,看到有套件买,果断搞两套试试,加上模具,下午拿到快递噼里啪啦搞定,先上图,效果还没仔细测试。
完成图如下:

下边是过程图:

网友A:
这原来还有套件,看着不错啊,期待上机测试效果

网友:
宝塔和普通的四叶草有什么区别

网友B:
顶板你那里伸出去的线芯不要留太长,你剪一下,线芯最好伸出顶板0.5MM

网友C:
继续更制作过程!
顶你

网友D:
能不能说明用的什么材料,需要哪些注意的地方!看完更迷糊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原来还有套件,看着不错啊,期待上机测试效果

晚点看看有没时间,只能粗略对比一下之前的三叶草
周末才有时间室外试飞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顶板你那里伸出去的线芯不要留太长,你剪一下,线芯最好伸出顶板0.5MM

好眼力,被你发现了,下午在公司临时偷偷开工焊接的,没带工具,所以顶板上面的突起还没剪,一会就剪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继续更制作过程!
顶你
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jg4MDE5OTc3Mg==.html?spm=a2h3j.8428770.3416059.1#paction

这个卖家提供的老外的制作视频,按这个搞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能不能说明用的什么材料,需要哪些注意的地方!看完更迷糊了!

我是买回来的套件,电路板和屏蔽线,SMA插头都是配好了,按模具焊接好就可以爽飞了,还是很方便的,价格比成品便宜不少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是买回来的套件,电路板和屏蔽线,SMA插头都是配好了,按模具焊接好就可以爽飞了,还是很方便的,价格 ...

能不能把套件地址发出来,我刚刚找了下没看到!谢谢兄弟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能不能把套件地址发出来,我刚刚找了下没看到!谢谢兄弟了!

Pagoda 2 宝塔5.8G天线 DIY图传天线

搜索这个吧

网友E:
顶板你那里伸出去的线芯不要留太长,你剪一下,线芯最好伸出顶板0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顶板你那里伸出去的线芯不要留太长,你剪一下,线芯最好伸出顶板0

好的,谢谢,现在就搞

楼主:
荒淫荒淫日烈荒淫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能不能说明用的什么材料,需要哪些注意的地方!看完更迷糊了!

材料就图片上面的几块电路板还有一根馈线,还有一个插头,按设计者的尺寸间距焊接好,搞定
那个5块钱的模具就是卡住电路板定位的,焊接完拆掉模具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楼主动手能力强悍,期待测试效果

网友F:
然而这个天线对于pcb之间的平行关系要求很严格..所以还是要有外壳才是最好的...
最终还是选择br棒棒糖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然而这个天线对于pcb之间的平行关系要求很严格..所以还是要有外壳才是最好的...
最终还是选择br棒棒糖 ...

外壳会影响驻波,热缩套都会影响,我试过。。裸奔效果是最好的

网友:
成品贵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板子不是普通的pcb,自制的这个我觉得效果不会太好,期待楼主的测试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外壳会影响驻波,热缩套都会影响,我试过。。裸奔效果是最好的

但是不耐炸 啊
稍微一炸不就变形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但是不耐炸 啊
稍微一炸不就变形了

是啊,的确是这样。宝塔的设计者本来就设计了2个版本,裸奔版和带套板的。并且指明了只能用ABS,并且和壳的造型。也就是棒棒糖那个样子,但是有人用专业器材测试过了,带了驻波并不理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的确是这样。宝塔的设计者本来就设计了2个版本,裸奔版和带套板的。并且指明了只能用ABS,并且和壳 ...

那个棒棒糖的外壳不是老外设计的,第二是测试的是一代,二代把一致性提高以后就没那问题了,有外壳确实会导致性能下降,但是总比炸一次下降的小很多,比如图片上的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