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飞控地面站电机调试正常,遥控解锁后3号电机高速转

楼主(2017-08-10):
如题,为什么在地面站用总开关电机转速一样,可是用遥控解锁后3号电机比其他电机转速高了?电调校准过的,我用的天地飞7,求大神帮我解惑!

网友A:
用遥控器校准

楼主:
是不是用遥控器插电挨个校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遥控器校准

已经用遥控器挨个校准完了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经用遥控器挨个校准完了!

把飞机飞行模式切换成手动,不要用自稳,然后再看看你的舵量有没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遥控器校准

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?急急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飞机飞行模式切换成手动,不要用自稳,然后再看看你的舵量有没有问题

还是那样

楼主:
我自己琢磨对了!调好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自己琢磨对了!调好了

什么问题?我也是这样。不知道怎么校准遥控器。

网友C:
估计自己也不知怎么好了,我分析飞控不平或是电调怠速设置问题

网友D:
然后就可以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估计自己也不知怎么好了,我分析飞控不平或是电调怠速设置问题

已经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然后就可以了?

看下新帖,我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问题?我也是这样。不知道怎么校准遥控器。

看看我又发了教程,学会记得顶帖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为什么不问我啊   问我也就不用花那个长时间了啊

呵呵,也没用多久,就一会的功夫就调好了

网友F:
请问这问题,你在测试的时候遥控器油门不动,电机的转数会自己变化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问这问题,你在测试的时候遥控器油门不动,电机的转数会自己变化吗?

会,自己往上窜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问这问题,你在测试的时候遥控器油门不动,电机的转数会自己变化吗?

你也遇到了这问题?我已经想到好办法了,当初是泡泡教程把我给误导了

网友G:
我也遇过这种情况,直接拿去飞飞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也遇过这种情况,直接拿去飞飞就可以了

呵呵,我已经弄好了

网友H(2017-11-23):
楼主,这个问题也出现,你是怎么解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,这个问题也出现,你是怎么解决的

看我主页有教程

关于穿越机搭配f3飞控3号电机高速转解决方法!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94184-1-1.html?x=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