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xhawk 飞控解锁问题

楼主(2017-08-11):
pixhawk 罗盘加速度计遥控都校准了,飞行模式也设置了,失控保护也设置了,可是在接电池,解锁已经快好了电机马上要转的时候 又马上滴滴两声,然后又要遥控重新解锁才行。就是每次通电都要解锁两次才行,但是不断电池,锁了再解锁又不要解锁两次,大神帮帮忙,谢谢了

网友A:
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 你固件是哪一个版本

网友B:
什么故障提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 你固件是哪一个版本

3.3dev 卖家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故障提示?

没有故障码    遥控重新解锁第二次就好了

楼主:
你们现在都用的哪个版本的固件?

网友C:
街地面站,重新校准一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3.3dev 卖家给的

遥控器方向 行程对了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遥控器方向 行程对了没

都检测过  都对了   而且还校准过几次   应该不会出错  卖家说他的有可能也会出现 他说是固件可能没刷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街地面站,重新校准一下。

已经校准过几次了  晚上重刷一下固件试试

楼主:
求pixhawk 四轴飞行器固件   530376317@qq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故障提示?

连接地面站没有故障提示   就是每次重连电池   都要解锁两次     操作流程  按下安全开关   然后油门右下   pix指示灯红绿灯闪   然后蜂鸣器有解锁的音乐了   马上电机就要转动的时候   蜂鸣器又滴滴两声   跟遥控加锁一样的声音   然后又要重新油门右下才能继续解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都检测过  都对了   而且还校准过几次   应该不会出错  卖家说他的有可能也会出现 他说是固件可能没刷好  ...

换一个新固件试试,更高级得版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一个新固件试试,更高级得版本

有没有稳定点的固件推荐  或者你有没有固件发我一份  谢谢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pJoOfgv#list/path=%2FPixhawk%E7%94%A8%E6%88%B7%E8%B5%84%E6%96%99%2F%E6%A0 ...

多谢

网友:
哈哈客气了,那就采纳我答案呗

网友D:
我怎么感觉是你的自动上锁时间设的太短造成的呀,你有没有试过一解锁就推油门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怎么感觉是你的自动上锁时间设的太短造成的呀,你有没有试过一解锁就推油门呢! ...

自动上锁时间在哪设置?根本来不及给油的   刚要解锁了就锁上了

楼主:
还是没能解决   大神帮帮忙呀

网友:
电机飓风2814kv700,4s  5200毫安电池bb报警设到3·7ˉ3·8v之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