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个小时复活炸成三节的冲浪,改造加大副翼,方向舵

楼主(2017-08-11):
三个小时复活炸成三节的冲浪,改造加大副翼,方向舵

网友A:
加大有什么作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大有什么作用?

方便做横滚等特技动作。

网友A:
不加大也可以做的吧?

网友:
不好看了 哈哈
买套玻纤材质的蝉翼 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加大也可以做的吧?

太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这种就是慢速滑翔机,做不出来啥3D动作吧?增加了那么大的副翼会降低操控稳定性,按照常规3D飞机机身来说冲浪者机身太单薄,简单的翻滚都有可能把尾巴滚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就是慢速滑翔机,做不出来啥3D动作吧?增加了那么大的副翼会降低操控稳定性,按照常规3D飞机机身来说冲 ...

哈哈,这不就是为了瞎折腾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哈哈,这不就是为了瞎折腾吗?

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