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穿越机210机架如何放置发射机?

楼主(2017-08-11):
里面空间太小了,刚好容下分电板,飞控,摄像头本来就装不下了,后来把排针都拆了,勉强才把摄像头装上,可是
到了发射机这里就没有空间了,里面放不下,放外面还怕炸坏了,我该如何是好?
放外面浆会打到发射机,

对了,还有个接收机等着放置呢!也是没地放,求个完美解决方法!谢谢大家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街天地飞

啥?那两根线故意拆下来的,想先固定好在插上

网友:
....你不会选择小的吗

网友:
没有合适的配置机架吗

网友:
全部折针折壳

网友B:
买个小图传发射吧兄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买个小图传发射吧兄弟

是不是那种室内用和摄像头一体的图传啊?

网友:
这么小的机应该用ppm接收机,图传用200mw就够了 这款600mw的太大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那种室内用和摄像头一体的图传啊?

不是……你搜下foxeer图传!熊猫图传!之类的图传都小个……你是没有人带吗?买创兴科六百毫瓦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……你搜下foxeer图传!熊猫图传!之类的图传都小个……你是没有人带吗?买创兴科六百毫瓦……

呵呵,有人带就不会有这问题那问题的了,现在已经解决了!我把这一套转到另一个250机架上用了  ,又省了一笔!

网友:
呵呵 不是你空间小是你图穿太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大机架用的她图传

恩,我有3台四轴,一个f450,一个250,一个210,我已经把这一套给装到250上用了!

网友D:
都跟你说了不适合穿越,你还买,水土不服就扶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都跟你说了不适合穿越,你还买,水土不服就扶你

网友E:
600mw人才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600mw人才啊

不喜欢这种帮不上忙,反而冷嘲热讽的人,你开始玩航模的时候难道什么都懂?我买这个是为了大四轴后期备用!既然这个装不上,我就不会装到f450上面吗?真真搞不懂你是出于什么目的而评论的!看清楚这是一个求助贴,不是嘲笑取乐帖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不喜欢这种帮不上忙,反而冷嘲热讽的人,你开始玩航模的时候难道什么都懂?我买这个是为了大四轴后期备用 ...

像楼主道歉,我的确做的不对,但是看到这篇帖子的时候的确笑喷了  ,买个ts5823,panda rc,beerotor.的穿越机图传吧,创新科600mw能拉2km没错,但实际穿越机要的是不干扰别人,距离要求不高,很多时候那种可调功率开25mw都足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像楼主道歉,我的确做的不对,但是看到这篇帖子的时候的确笑喷了,买个ts5823,panda rc,beerotor.的穿 ...

我身边没有模友,所以怎么飞都干扰不到别人,农村,你可以想象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