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9可以带天7吗?

楼主(2017-08-11):
前几天入手天9打算教一个买了天7的小伙伴,不知道用教练线带飞行不行,天9需要怎么设置吗?天7有需要怎么弄?

网友:
自己愿意折腾的话,不同品牌的控都能连起来,只不过需要自己做线。同一品牌的肯定可以直连

网友:
反正我华科D10好像不能和D7教练  还需要同一个一样得遥控器才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bbs.5im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29886

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