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模电池电压不均

楼主(2017-08-11):
航模3S锂电池,电压4.18,4.18,3.95,原因是之前的充电器坏了,有一个电芯充不进去,然后换了一个充电器,但是另外两个电芯到接近4.20就不充了,然后较低那个也就上不去了,怎么救啊,谢谢!

网友:
买A9吧,或者A6也行,各个电芯完全独立充电的真正意义上平衡充电器。

网友:
平衡放电在充电,循环多几次就可以了,我就是这样修复的

网友:
完全放电,放到3v单节以下再用平衡口平衡storage,储电模式到3.6V多试几次如果还这样,那就换电池吧

网友:
比较实用廉价的办法就是在平衡头哪里放电,把两快高的电芯电放到和低的那块一下就可以了!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,为了个电池特地再买个充电器也不划算

网友A:
超级简单的,,用杜邦线插进去,给两块电压高的放电还是给电压低的充电就随意你了

网友(点评):
您真內行^^!!

网友:
用的是什么充电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超级简单的,,用杜邦线插进去,给两块电压高的放电还是给电压低的充电就随意你了

就是这样做……

网友:
找一个1s的充电器对3.95v的电芯进行单独充电反复充`放几次去激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