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2.8驱动装不上

楼主(2017-08-11):
apm2.8驱动装不上,用驱动精灵没反应!win7,64位系统。

网友A:
进入设备管理器 找到相对应的口  右击更新驱动

网友B:
插上你的apm以后,再驱动精灵更新驱动

网友C:
你拍张图看看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拍张图看看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进入设备管理器 找到相对应的口  右击更新驱动

试过N次了,更新失贩,代码2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插上你的apm以后,再驱动精灵更新驱动

就是这样弄的,驱动精灵根本搜不到这个设备没有驱动!

网友D:
换正版或纯净版的WIN安装盘,重新安装系统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样弄的,驱动精灵根本搜不到这个设备没有驱动!

检查数据线是不是没有插牢,有几次我和你一样的毛病,最终发现是数据线没插牢固,插的有点歪也是不行的,实在不行换一根重新插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样弄的,驱动精灵根本搜不到这个设备没有驱动!

或者,重装下系统,然后重新下载地面站试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试过N次了,更新失贩,代码28

重新安装个纯净得系统 去msdn下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重新安装个纯净得系统 去msdn下载

谢谢,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或者,重装下系统,然后重新下载地面站试试

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换正版或纯净版的WIN安装盘,重新安装系统。

好的,谢谢泡泡老师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换正版或纯净版的WIN安装盘,重新安装系统。

应该是硬件问题,我换了别人的apm正常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换正版或纯净版的WIN安装盘,重新安装系统。

泡泡老师,我的地面站装好后,固件更新不了,是不是也与系统有关,我的系统没破解,盗版系统一直用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泡泡老师,我的地面站装好后,固件更新不了,是不是也与系统有关,我的系统没破解,盗版系统一直用呢

没有激活,一直用

网友:
ghost系统不能安装APM

网友:
更新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