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行操作问题

楼主(2017-08-11):
刚入坑,发现飞穿越完全不会控制,有没有大佬指点指点,就是那种最基本的拐弯,如何掌握高度的,难道都是自己摸索吗?什么多练多炸就不用说了

网友:
是飞手动吗?

网友:
我也新手啊不会设置啊

网友:
先上模拟

网友:
先上模拟器

网友A:
持续轰油门保持高度,副翼带前后配合左右转弯,过障碍注意前倾后仰,我是这么飞的,不知道对不对,请高手赐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持续轰油门保持高度,副翼带前后配合左右转弯,过障碍注意前倾后仰,我是这么飞的,不知道对不对,请高手赐 ...

谢谢你的指教!